楼主(2016-05-04):
电机磁极对数越多扭矩越大吗

网友A:
同功率的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相同功率下电机磁极对数多转速慢扭矩大。

网友C:
磁极数越多转速越慢,扭矩也就越大。

网友D:
呵呵;对于交流电机,同功率下极数越多,转速越慢,那么转矩肯定越大;

网友E:
对于相同功率,不同极数的电机:?
磁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体积越大,但输出的扭矩大。?磁极对数越少,转速越高,体积越小,但输出的扭矩也小。

楼主:
2对磁极电机能改成3对磁极吗

网友F:
应该说交流电机极对数越多,额定转速就越低。他们的输出扭矩,当然是同功率的极对数越多,输出额定转矩越大。注意条件呦。

网友G:
不懂,同功率的扭矩一样,跟磁极对数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F:
哦?举个例子,同是30kW的异步电机,极对数是1和2的两台电机,额定转矩会一样?看看铭牌数据就知道了。他们两的额定转矩差了一倍。因为他们的额定转速差了一倍。所以转矩自然也不会一样的。难道忘记了著名的旋转功率平衡方程式了?

功率(kW) = 转速(rpm) * 转矩(N.m) / 9550

网友H:
同功率下磁极数越多转速越慢,扭矩也就越大。

网友I: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网友J:
问的很模糊,任何的设计都有基于一定的约束来做的的。比如我们做伺服电机设计,都是400W,可是设计成3对,4对,5对磁极对数。体积相差不大的。异步电机就相差很大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2对磁极电机能改成3对磁极吗
市场上有销售变极马达,就是通过接触器改变接线盒的接线方案,让马达的磁极数改变,从而在不同的转速下运行。
但是变频器泛滥的今天,这种技术稍显过时了。

网友L:
转矩与功率正比,与转速成反比.是不是双速电机啊,要不是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改,定子里面的小槽槽够用不?

网友M:
变极一般都是双数,单数电极数我没有见过哇

网友D:
呵呵;常见的双速电机就是在4极与8极间切换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变极一般都是双数,单数电极数我没有见过哇

单数电极数的话会破坏定子的旋转磁场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变极一般都是双数,单数电极数我没有见过哇
单数电极数的话会破坏定子的旋转磁场
磁极都是成对出现的,就像N极和S极一样,没有双数磁极,根本就形成不了互相作用的磁场。

网友O:
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磁极对数多转速慢,扭矩大!

网友P:
平时使用中能看到,两极的风机就比其他的设备用的六极的电机转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