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灭弧器是不是很容易坏。

楼主(2016-05-04):
在修一台数控铣床,工作人员说水泵不来水后配电箱里空开跳了,先查水泵是否烧坏,没有坏再去配电箱里查看,结果看见热继电器输出端并联的三相灭弧器烧了,直接拆了就好了。为什么三相灭弧器要并在热继电器的输出端?为什么灭弧器在数控机床用的比较多,而普通机床不用呢?图片拍的不太清楚,大家凑合着看。

网友A:
三相灭弧器?这个,孤陋寡闻,第一次见。

网友B:
可能以下原因造成的:
1.是不是断路器与线的连接松了,接触不良会使断路器的接触端烧坏。
2.灭弧器质量问题.
3.灭弧器里面电容的耐压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以下原因造成的:
1.是不是断路器与线的连接松了,接触不良会使断路器的接触端烧坏。
2.灭弧器质量问题.
3.灭弧器里面电容的耐压不够
最大的可能就是里面的电容击穿了,数控系统用这东西是为了防止接触器吸合和断开时的火花干扰,就是一个阻容滤波器。

网友D:
在某类机床上用的比较多,可能与相互参照有关、或者是与运行条件有关(例如3楼所说)等;
容易损坏,可能有质量因素、或者看参数是否适合,等。

网友E:
这个坏了应该检查主回路接线什么的

网友F:
我们这设备用的三相灭弧器还没有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接触端烧了,是里面电容击穿了

网友G:
应该就是一组阻容器件罢了,还美其名曰“灭弧器”,真是笑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就是一组阻容器件罢了,还美其名曰“灭弧器”,真是笑话
没用过这玩意第一次见

网友I:
还没见过"灭弧器”

网友G:
“灭弧器”有阻容灭弧、晶闸管电子灭弧,前者就是电阻串电容罢了,很简单;
后者的话因为有晶闸管价格较贵

网友J:
拍得好模糊啊,始终看不清啊

网友K:
楼主确认是真正的灭弧器吗?真正的三相灭弧器应该是并联在接触器的三相触头处,在接触器分断接通时通过晶闸管过零消弧的方法保护触头不被电弧烧损,正常运行时由接触器触头导通电流,可延长接触器的电寿命,保护负载不被过电压和涌流冲击伤害。楼主说热继电器输出端并联的三相灭弧器,应该不是真正的灭弧器,应该是阻容吸收器,是很传统久远的东西了,价格便宜但效果不好,因长时间充放电容易损坏。楼主的照片看不清楚,但看到三条引出线可以肯定是阻容吸收器了,楼主还是买真正的电子灭弧器吧。

网友L:
是不是热继质量不好,还是选的太小。

网友M:
这是因为接错了地方,不能接在热保护器后面,而是接在热保护前的接触器的输出端。接错当然坏。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出厂自带的灭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当时有的急,所以没拍清楚

网友N:
有些设备的接触器上有阻容吸收电路,现在的偷工减料都省掉了
不过我一般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