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在野外施工碰到一个问题,业主临时增加185进线电缆需穿保护管,DN100镀锌钢管没有弯管器情况有什么办法煨90度弯

网友A:
请买DN100内丝接头 或者外加工一个接头 或者直角弯头焊接

网友B:
不一定使用弯头吧,要求不高,可以使用钢丝软管进行镶套。

网友C:
可以用乙炔割炬或焊炬进行加热煨弯,原来没弯管机都是这样干的,一般分三道煨弯。

网友D:
有现成的弯头买得到的呀,买来接上即可

网友E:
买现成的弯头然后用电焊焊接

网友F:
有现成弯头购买或利用的话,会比较省事;3楼方法听到过,据说还要灌砂子。

网友G:
灌满沙子,夯实,两头堵口,三把割炬同时加热

网友H:
楼主7的做法很正确。

网友I:
拐九十度弯,现就不好穿了,发涩。

网友J:
切断
然后买个弯头按照需要自己焊接嘛!

网友K:
干么这么麻烦,用钢的波纹管啊,穿线更加好操作

网友L:
这么大管口你没弯管机,想用已炔来烘太难!

网友M:
用切割机两三公分切一刀不要切断留约三分之一,切到你要的弯度再焊好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N:
估计我想现场不一定好找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灌满沙子,夯实,两头堵口,三把割炬同时加热
如果堵结实的话当心爆炸,需要注意

网友P:
用液压弯管机很方便

网友Q:
这么大的钢管一定要弯管吗?加弯头转弯半径达不到要求,即使加热煨管弯管半径也不小,焊接的话里面的毛刺很难处理,拉线时会损伤电缆。在转弯处做一个手井过渡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