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公司新到一台 110KW 的变频螺杆空压机,现在是从配电房拉到现场的一般 90 平的线,使用了 8 年了,请问能直接使用于这台 110 KW 的螺杆变频空压机上吗 ?
     原来柜子里是 400 A 的总断路器,下面的 空压使用 200 A 的够用不 ?

网友A:
看空压机参数,400A总开关带110Kw没问题,200A空开小了。

网友B:
开关偏小,线能将就用,最好是加一级

网友C:
200A的空开是有点小,但你的空压机是变频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110KW有约220A左右的电流,90平方的线偏小,一般可导通180A的电流,如果是长期运行,最好更换。

网友E:
对使用变频器没有经验,但开关似乎偏小;而开关应当不是主要问题,若小可现场更换。
导线的话,不知供电距离有多远,看压降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年限则看导线现有状况如何。

另,可查阅说明书上有无推荐值或询问厂家人员。

网友F:
200A的开关小了点。

网友G:
线细了,200A的开关小点了。

网友H:
百米内90平方够用。

网友I:
只要不是满负荷连续工作,旧线倒是没事(铜线呀,不能是铝线)。110kW的功率,上口闸200A,太紧张了。不好。

网友J:
铜缆没问题。但200A断路器小了,320的吧

网友K:
开关偏小,250A以上,线路没问题,但要检查下外观,无磨损,老化就行!

网友L:
只要设置上限频率还是可以凑活用用!

网友M:
铜缆勉强可以

网友N:
我感觉90平方的线问题不大,空开到空压机的距离有多远呀?

网友O:
90铜线完全足矣,断路器200A不行!最低必须是330A规格或以上

网友P:
电缆没事够用,空开偏小,我现在的厂,2台130kw往复式空压机,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拖动,上一任用的是70平的线250的空开,造成线发热,空开不定时的跳。

网友P:
线大概40米,空开今年我换400的了。

网友Q:
空开还是选用250A的吧。

90的铜线只能说够用,而且使用变频器对启动电流控制的较好。短距离,连续运行方式还是够用的

网友R:
可以的,变频机启动电流小,而旦运行到一定压力就自动变频运行,电流也会变小,空开还是要大点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的解说 !

   从配电间到空压机房的线是 90 平的四芯 的国标铜线, 从开关到 110KW 变频螺杆空压机的长度约6 米线吧 !

  200A  的空开小了 ? 直接从 400A 的熔断器开关输出线到 螺杆空压机可以吗 ?

网友S:
负荷不是满载的话,估计问题不大。具体要看空压机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