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最近下载Integraxor网络SCADA使用。有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使用西门子的S7-200,请问有谁知道要如何设置Integraxor组态软件读到这个挂在网上的PLC?
谢谢~!

网友A:
如果想经过公用的互联网络进行传输PLC编程软件的数据,或者组态软件通过公用的互联网络远程链接远在几百上千公里的PLC控制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路由器的设置,和两头都询问宽带上网的运营商获得公用的互联网络的公网IP地址进行设置。

网友B:
plc加以太网模块,或者远程模块之类的。

网友C:
是内网还是外网?
内网相对好搞
外网的设置重要的是IP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很棒的资料

网友E:
估计以后搞什么物联网,每个东西都有一个ID,那样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网还是外网?
内网相对好搞
外网的设置重要的是IP

是内网。我用kepware是可以读到PLC的数据。可是我用Integraxor就读不到。不懂哪里的设置出错了。

楼主:
弄到了。成功读取PLC的数据了。谢谢各路大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