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6-05-04):
请教大家转换ASSCI后为什么要进行逻辑或运算呢?谢谢,加上H3030 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说的是ascii?
0~9数字的ascii代码是30~39.

网友B:
这个人家数据传输是2位ASC码,普通数据需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如果传输3位的ASCII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如果传输3位的ASCII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求指教!谢谢
传输3位ASC吗需要占用最少3个字节,以字节发送可以只占用3个字节,但一般都是字为单位,占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