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发电机开关

楼主(2016-05-04):
一位朋友发了张图给我问三个开关干嘛用的?
图中有三个开关,左边三相电压切换显示,右边三相电流切换显示,
问题是中间的红绿指示灯的下面那只机床开关是干吗用的?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这样看不出来吧,没有图纸吗

网友B:
开机按钮在那里

网友C:
高速低速切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低速切换用的
哪个灯亮高速?

网友D: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电流居然可以切换显示?

网友F:
如果不是通行设置的话,则要看具体的设备了,也许如3楼所说。
电流切换显示,有专门的转换开关。

网友G:
单单从图上无法看出那只开关做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低速切换用的
哪个灯亮高速?
这个应该是左边低速,我前几天见过跟这个面板差不多一样的发电机,没在意,因为他们的标识齐全。
实在不行拆开盖板,看看线接到哪个端子就行了。

网友H:
是个发电机头
中间的开关是不是频率开关?

网友I:
左电压切换显示与右电流切换显示,三相电流其实可以只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实现测量的,具体方案可以度娘。
至于中间的开关,就是控制电源的开关而已吧。

网友J:
是不是直流启动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直流启动开关!!
不是,柴油机组的启动开关是松手自复位的按钮开关,一般都是放置于柴油机组正面的操作面板上,操作面板有油温和水温指示的,还有转速指示。

网友I:
中间的推杆开关,一般都是小电流控制的控制电源开关,配合电源启动指示灯。

网友K:
有可能是励磁开关

网友L:
左边转换开关常见,频率表没什么,右边的线电流表居然还和电压表一样切换还真没见过,从图上来看,下面的钮子开关和盘面扯得上关系的只有和电流表切换有关.看这转换开关点数也不多,不知道开关打在A相电流测量位上,B,C互感器会是短接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有可能是励磁开关
励磁开关一般都是那种自动复位的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左边转换开关常见,频率表没什么,右边的线电流表居然还和电压表一样切换还真没见过,从图上来看,下面的钮子开关和盘面扯得上关系的只有和电流表切换有关.看这转换开关点数也不多,不知道开关打在A相电流测量位上,B,C互感器会是短接的吗?
你说的很对

网友N:
还是第一次见电流切换开关

网友O:
启动开关,开关机用的。

网友P:
从电流表看发电机组功率不低,应该是灭磁开关,就是发电机组外部短路或者其他恶性故障时强制灭磁以闭锁发电机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