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37kw安川F7变频器启动正常运行10分钟后连续烧充电电阻,一般由哪引起的?
哪位好心人有内部线路图给发一份。1433519929@qq.com

网友A:
换接触器

网友B:
短路充电电阻的继电器没动作或触点接触问题。这个继电器触点并联在充电电阻2端,线圈受系统控制,变频器通电后延时2S左右吸合。先查线圈是否断了,再查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川的这型变频器不是接触器,有两种只,好像是电子继电器或者可控硅。

网友C:
看看是否缺相

网友D:
一般充电电阻在10分钟烧毁,检修可以把短接充电电阻的驱动信号外接一个指示灯监视,信号正常是接触器故障,信号不正常查信号前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信号取自开关电源板上的集成电路,开关电源取自充电电容,可不可以把电子继电器的驱动信号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5v或者+10v电源上?

网友D:
一般好一点的变频器都是主电路电源与辅助工作回路电源分开,辅助工作回路电源是CPU、显示、脉冲处理等电源提供者,CPU检测到主电路的大电容充电电压值为正常电压75%以上自动接通充电电阻的短接接触器将充电电阻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