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西门子440io模块可以代换装在430吗,因为430变频器报警,没有显示面板,440的有整套。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呵呵;功率够的直接用MM440;
换什么I/O板;

网友B:
CPU和面板不能互换,底板的程序可能不一样。

网友C:
I/O板可以互换

网友D:
面板,你直接试一下么,又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E:
更换型号完全不一样的变频器CPU驱动板?直接更换整台变频器更加省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O板可以互换
你换过试了?

网友F:
这个最简单快速的就是给400-810-4288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进行求助。直接或的官方的确认。行还是不行。BOP面板好像不行,是两个订货号呢。

网友G:
I/O板不可以互换,面板也是一样

网友H:
I/O板可以互换使用的。

网友I:
420还是430忘了那个和440面板不能互换,虽然外观插卡一样但是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I/O板可以互换
你换过试了?
换过 420和440的面板可以互换  430和440的I/O板可以互换

网友J:
BOP操作面板可以互换。

网友A:
MM420 MM440的面板本来就是一样的,就BOP与AOP二款;
还说什么互换;

网友K:
I/O板可以互换,主板和操作面板不行

楼主:
各位有mm430的7.5kw存储器数据吗

网友L(2016-07-10):
回帖请严谨,不要误导,我修西门子440,,430多年,可以确定的告诉你,430和440I/O板可以互换,但BOP面板不可以互换,如果把440面板插在430机器上会报————。不信你去试试!!!

网友M(2018-11-16):
前辈你好,维修一台37kw西门子430变频器,确定是io板的问题,上电显示正常,面板启动出现时F0054。能给指导一下是io板那一块的问题!谢谢

网友N(2018-12-28):
回复 网友M:
IO板通常是24C02数据丢失,重写数据即可,最好换片新的写数据

网友O:
可以更换要刷固件!CPU版的固件!我试过!修改参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