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产品

楼主(2016-05-04):
隧道窑内部放置热电偶,温度值通过无线传输到窑的外部,元器件的工作位置温度小于200°,但是要大于100°。
求推荐可以使用的产品

网友A:
普通的热电偶都能承受这个温度,为什么一定要用无线呢

网友B:
热电偶的工作需要两个温场,热端和冷端,为什么不用保护套管引出来,而且窑的温度是一个缓变量。

网友C:
难道你是随产品放置的传感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热电偶传感器放置于隧道内,然后用补偿导线引出到隧道外,这样检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冷端在仪器仪表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是随产品放置的传感器??
对了,是随产品一起移动的。测量窑车在隧道窑不同位置的温度,所以不能用线的,只能无线传输。窑车上方最高温度1700°,下方低于200°。热电偶高温段在窑车上方,出线端在窑车下方

网友C:
楼主的测温传感器需要在隧道炉呆多久?
耐温200°的无线变送器很难找且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进到出要8天,其中高温段有30米
耐温200°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进到出要8天,其中高温段有30米
耐温200°的大概要多少钱?
这个只能开发了,问题是体积、发送频率,主要是需要制冷才能保证正常工作,但是8天-10天带制冷续航时间实在很难

网友E: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F:
至少在无线传输领域,我还没有见到过能耐200度高温的无线传感器,WIFI、蓝牙、GSM、2.4G遥控频段等等。
楼主还是另想解决方案吧。

网友G:
关键矛盾就是变送器要耐200℃ 这个比较少见都没听说过 因为无线一般都是用在户外环境下的应用场景比较多

网友H:
多点检测也许是解决的办法,所有线都引出来。
可能就不用热电偶,用热成像更好。

网友I:
这么高温度,电池都要爆掉了
肯定要制冷才行,问题是热量估计都排不出去,还是用热成像或者红外定点测温靠点谱

楼主:
看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案了!以往测温是用测温环,成本高
只能另想其他的办法了
谢谢大家给出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J(2016-06-11):
这显然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K:
欧姆龙的E2C-H传感器可以,你也可以打4008204535问问

网友L:
另外做个方案吧,这个有点难度

楼主:
目前还是用测温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