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使用的疑惑

楼主(2016-05-04):
GX Works2程序自带的FB块,有的还能看懂,有的块就不知道怎么用,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我地址或者直接发给我,将感激不尽。365093923@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 Works2程序自带的FB块,有的还能看懂,有的块就不知道怎么用,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我地址或者直接发给我,将感激不尽。365093923@qq.com

反复发帖而不去试试是没有任何希望学会ST语言的。

网友B:
三菱官网一堆WORKS2的手册。ST编程的就有专门一本。

网友C:
FB我一般很少用现成的,因为基本用梯形图,除非大量动作基本一致的工位才自己编制专用FB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FB编程在西门子应用较广,在三菱的话有对应的梯形图指令(这点西门子基本没有,只有调用系统定义的FB),三菱比西门子编程灵活,但是不好的就是CC-LINK总线地址不能随意更改,不过CC-LINK比西门子的DP稳定一万倍,相比之下个人认为还是三菱比西门子好一百倍(不考虑日本侵略和日本人的AV、卑劣人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FB编程在西门子应用较广,在三菱的话有对应的梯形图指令(这点西门子基本没有,只有调用系统定义的FB),三菱比西门子编程灵活,但是不好的就是CC-LINK总线地址不能随意更改,不过CC-LINK比西门子的DP稳定一万倍,相比之下个人认为还是三菱比西门子好一百倍(不考虑日本侵略和日本人的AV、卑劣人性)

三菱的梯形图指令和西门子提供的系统定义的FB有什么不同?你能具体说说吗?例如指令在内存中执行的效率等比较。

另外稳定一万倍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当然,你如果说S7-200没有FX系列稳定倒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FB编程在西门子应用较广,在三菱的话有对应的梯形图指令(这点西门子基本没有,只有调用系统定义的FB),三菱比西门子编程灵活,但是不好的就是CC-LINK总线地址不能随意更改,不过CC-LINK比西门子的DP稳定一万倍,相比之下个人认为还是三菱比西门子好一百倍(不考虑日本侵略和日本人的AV、卑劣人性)
说的有些过了,只不过是个习惯问题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FB编程在西门子应用较广,在三菱的话有对应的梯形图指令(这点西门子基本没有,只有调用系统定义的FB),三菱比西门子编程灵活,但是不好的就是CC-LINK总线地址不能随意更改,不过CC-LINK比西门子的DP稳定一万倍,相比之下个人认为还是三菱比西门子好一百倍(不考虑日本侵略和日本人的AV、卑劣人性)
三菱的梯形图指令和西门子提供的系统定义的FB有什么不同?你能具体说说吗?例如指令在内存中执行的效率等比较。
另外稳定一万倍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当然,你如果说S7-200没有FX系列稳定倒是可以理解的。
DP总线大约在1-2年以后就是故障高发期,在汽车行业那种震动性较大的环境更加是致命!!!
DP总线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整个DP总线全部模块损坏,俺已经见过十几起DP总线模块全部损坏的故障,但是CC-LINK我用得最多却没有看到一起这种损坏,就是站点模块损坏还是电焊工人违章焊接引起(电焊电流从模块地线回路走导致地线端子异常发热烧坏模块外壳与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他问的是结构化编程中自带的功能块含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前面C大不是告诉你就在帮助文件里就可以查到
FB编程在西门子应用较广,在三菱的话有对应的梯形图指令(这点西门子基本没有,只有调用系统定义的FB),三菱比西门子编程灵活,但是不好的就是CC-LINK总线地址不能随意更改,不过CC-LINK比西门子的DP稳定一万倍,相比之下个人认为还是三菱比西门子好一百倍(不考虑日本侵略和日本人的AV、卑劣人性)
三菱的梯形图指令和西门子提供的系统定义的FB有什么不同?你能具体说说吗?例如指令在内存中执行的效率等比较。
另外稳定一万倍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当然,你如果说S7-200没有FX系列稳定倒是可以理解的。
DP总线大约在1-2年以后就是故障高发期,在汽车行业那种震动性较大的环境更加是致命!!!
DP总线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整个DP总线全部模块损坏,俺已经见过十几起DP总线模块全部损坏的故障,但是CC-LINK我用得最多却没有看到一起这种损坏,就是站点模块损坏还是电焊工人违章焊接引起(电焊电流从模块地线回路走导致地线端子异常发热烧坏模块外壳与PCB)

我以前做的项目已经12年了,也没有见到DP问题的高发期,基本上DP出现问题的高发原因在于没有按照厂家规范,包括CCLINK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按照厂家的规范,极少发生在数年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就目前拜访的几个造纸行业的企业来看,使用西门子的设备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些企业后续的仍然采用西门子的设备,ABB等没有任何机会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