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顺控指令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6-05-04):
问题都在图片上

网友A:
可以用置位复位指令呀

网友B:
我能说,我从来没用过顺控指令吗?同意二楼的意见,置位复位就可以啊

网友C:
。。。。。和你相反,我就喜欢用顺控指令。
不过,近阶段学习1200 , 由于
没有顺控指令,全线转入普通编程
思路。

网友D:
SCR 标号
SCRT跳转
SCRE结束
西门子的顺控指令较灵活,只需按照上面三个语句来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