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程序

楼主(2016-05-04):
一直以来都觉得三菱模拟量程序比较复杂,翻阅了好多资料都还是一知半解,很想了解一下工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各位朋友谁有示例程序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以来都觉得三菱模拟量程序比较复杂,翻阅了好多资料都还是一知半解,很想了解一下工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各位朋友谁有示例程序分享一下吧?谢谢

在三菱的官方的特殊模块手册或者对应的模块手册上,有绝对能够正常使用的范例,这个请首先去看懂。

另外,几乎所有的厂家的模拟量控制程序的操作是相同的。

模拟量模块都有缓冲区,因为CPU模块运算速度比较快,模拟量模块无法与CPU进行同步,所以势必要在模拟量模块中存在缓冲区。

输入模拟量的采集以及输出模拟量的控制其实就是读写模拟量模块的缓冲区。

对于日系厂商来说,使用FROM或者MOV指令去读取/写入模拟量模块中缓冲区的值,这个值的缓冲区编号在手册上固定。对于欧系厂商来说,只不过通过组态由用户分配给模拟量缓冲区的地址而已。

所以在西门子中,你可以看到模拟量控制无非就是读写外部地址,所谓的外部地址,就是日系厂商说的模块的缓冲区而已。

网友B:
固定格式,套就是,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有机会自己跟着做个项目就什么都清楚了,看书不好懂容易忘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固定格式,套就是,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很有道理

网友E:
模拟量就是填数字游戏

网友F:
https://yunpan.cn/cPr3iYhv7waZB  访问密码 f732
https://yunpan.cn/cPr3NUZkYdFNV  访问密码 b06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会用西门子200的,就是用Aiw0,Aiw1...去读模拟量输入口,然后在程序里计算0-10v,4-20ma对应32000数字量,在转换成相应的压力,温度等等。然后模拟量用AQW0输出。
如fx-4AD。三菱的话应该要先用BFM#0选择通道吧如:H3331通道1,选4-20ma模拟量输入FROM K1 K0 H3331 K1。
第二步是确定采样平均的次数:TOP K1 K1 K4 K1  采样4次平均数。
第三步应该就是AD转换速度了BFM#15:就用TOP K1 K15 K1 K4 BFM#15=1,选择6ms
第四步以平均值存放于BFM#5~BFM#8,读取通道1数值放到plc的d100:FROM K1 K5 D100 K1
然后就可以进行数值的转换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东西如果不弄懂个原理的话,做项目时一谈到模拟量就没有底了,所以想了解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下载了

网友G:
找个范例改改。

网友H:
实践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I:
FX2N-4AD模块的说明书就几页,看下手册很容易操作的。

网友J:
我到没感觉到有多复杂,随着例子写上就行了

网友K:
三菱在模拟量、总线地址分配不如西门子灵活,但是三菱对于容错率、稳定性、数据处理习惯以及编程处理人性化等等均强于西门子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K:
高手能不能说一下三菱模拟量要设置哪些东西和过程?比如先设置通道号,然后采集信号...

网友K:
在三菱IO设置里面设置好分辨率和输入信号类型,然后参照样例编程就行了!
至于模块通道号就是模块起始地址通道号码(中大型的起始地址去掉末位,小型的是智能模块个数位置)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会用西门子200的,就是用Aiw0,Aiw1...去读模拟量输入口,然后在程序里计算0-10v,4-20ma对应32000数字量,在转换成相应的压力,温度等等。然后模拟量用AQW0输出。
如fx-4AD。三菱的话应该要先用BFM#0选择通道吧如:H3331通道1,选4-20ma模拟量输入FROM K1 K0 H3331 K1。
第二步是确定采样平均的次数:TOP K1 K1 K4 K1 采样4次平均数。
第三步应该就是AD转换速度了BFM#15:就用TOP K1 K15 K1 K4 BFM#15=1,选择6ms
第四步以平均值存放于BFM#5~BFM#8,读取通道1数值放到plc的d100:FROM K1 K5 D100 K1
然后就可以进行数值的转换了吗?
西门子的模拟量哪有aiw1,应该是0.2.4.6.8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好久没有接触了,健忘了

网友M:
照着例子写就可以了!注意模块位置就好

网友N:
三菱模拟量都是读取缓冲区,设置的话写缓冲区,如模块在PLC后第一个位置GPP编程时用FROM K0(模块位置)Hx(缓冲区地址)Dx(数据存储在PLC的地址)Kx(数据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谢谢,看了那么多人的回复都是说参照例子写,看来只有这样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O(2019-10-11):
请教一下4AD多通道模拟量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O: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为什么突然就成了负数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就是符号位的问题 有符号位的正整数最大就是32767
超过32767就成负数了
你把上面的数子转成二进制进行取反加一就是下面的数字了

网友O:
FX1N60MR可以通过RS232通信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快慢吗?

网友O:
K4M一百 中的M一百和辅助继电器M一百有关系吗?
这一个程序中写M一百下一个程序就要写M1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