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柜制冷问题

楼主(2016-05-05):
我有一台西冷利勃海尔BCD-228A BD-160A冰柜一台,服役已快二十年,温控正常由于表现一直挺好不忍心让它退役。近几年制冷效果明显不够,四个抽匣中下面两个勉强能达到冷冻其它两个温度几乎在零上几度,制冷盘管我都轻微敲击过不像是有堵塞和泄露,人为增加运行时间也不行,能是制冷剂年久失效了吗。

网友A:
运行中测下电流对比下
用手摸,运行中高压管是否会烫手,低压管是否会冰冷来判断制冷剂是否够,运行久了会变少是泄漏很正常
有条件测压力就更准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中测下电流对比下
用手摸,运行中高压管是否会烫手,低压管是否会冰冷来判断制冷剂是否够,运行久了会变少是泄漏很正常
有条件测压力就更准确了

这师傅说的很在理,按照这方法应该能判断问题所在了。

网友C:
建议重新加注制冷剂!

网友D:
冷媒不够了,简单的方法,用手沾点水一点一点的试。重新打压看看是否有泄漏。

网友E:
20年了,压缩机老化了,换压缩机

网友F:
是不是制冷剂少了。

网友G:
不懂这些东西~~

网友H:
看看高压能不能达到额定压力

网友I:
服役20年,质量算不错了!
应该是冷媒慢慢泄露,加冷媒吧

网友J:
20年,换了吧;

网友K:
20年了换吧,修好这个坏那个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L:
本人以前干过家电维修,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冰箱内漏了。因为开机时压力较低泄露慢,停机后压力升高会泄露很快,楼主可以停机两天再开机试试,基本就不制冷了。加制冷剂是没意义的,过段时间还是会漏完。维修方案是必须找到泄漏点补好或者重新盘管,但已经用了这么久不建议维修,直接报废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20年了,压缩机老化了,换压缩机
换压缩机还不如直接换个新冰箱了

楼主:
电工班长说 本人以前干过家电维修,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冰箱内漏了。因为开机时压力较低泄露慢,停机后压力升高会泄露很快,楼主可以停机两天再开机试试,基本就不制冷了。加制冷剂是没意义的,过段时间还是会漏完。维修方案是必须找到泄漏点补好或者重新盘管,但已经用了这么久不建议维修,直接报废吧。--------------------------------------说的很认真负责不愧是电工班长,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真不舍得换。制冷如果正常估计再用十年都没问题,目前运行时噪音要比新买的冰柜小得多。

网友N:
冷媒先加点(按照压力来)
要是不行十之八九压缩该退役了!

网友O:
找个有经验的中级以上制冷工搞!

网友P:
断开维修工艺管,看有多少制冷剂喷出,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我的分析不一定准确,因为是外行。堵塞或泄露是不可能的,假如可能,凭压缩机的压力氟利昂早就漏干净了根本就不制冷了,目前就下两层有冷冻上两层只冷不冻,很可能就是压缩机压缩能力下降,压力不够,不想找人修了,冰柜都不够功夫钱。用来当冰箱用,能冷冻,还能保鲜也不错。

网友Q:
楼主能不能上个图呢?

楼主:
就是这台冰柜,

网友R:
加下制冷剂试试,没多少钱的。

网友S:
缺氟利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本人以前干过家电维修,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冰箱内漏了。因为开机时压力较低泄露慢,停机后压力升高会泄露很快,楼主可以停机两天再开机试试,基本就不制冷了。加制冷剂是没意义的,过段时间还是会漏完。维修方案是必须找到泄漏点补好或者重新盘管,但已经用了这么久不建议维修,直接报废吧。

制冷系统里面的制冷剂难道能够漏几年?

网友I:
这个:如果不是压缩机内漏,检测是否是蒸发器泄露,如果是蒸发器泄露干脆就报废,因为现在冰箱很便宜了,但是如果外露管道泄露直接补焊即可,以前产品都是良心货,厚实铜管,真材实料

网友T:
是不是除霜电路出问题啦,停机几天再开机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本人以前干过家电维修,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冰箱内漏了。因为开机时压力较低泄露慢,停机后压力升高会泄露很快,楼主可以停机两天再开机试试,基本就不制冷了。加制冷剂是没意义的,过段时间还是会漏完。维修方案是必须找到泄漏点补好或者重新盘管,但已经用了这么久不建议维修,直接报废吧。

制冷系统里面的制冷剂难道能够漏几年?
就如同你开的汽车一样,车胎没被扎的时候几年都不会漏气,当轮胎老化或被扎以后才会漏气。冰箱的制冷管路正常的话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漏,当年久后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或者高压区(冷凝部分到过滤器)或者低压区(蒸发器)破损而泄露制冷剂。希望这样讲你会明白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果不是压缩机内漏,检测是否是蒸发器泄露,如果是蒸发器泄露干脆就报废,因为现在冰箱很便宜了,但是如果外露管道泄露直接补焊即可,以前产品都是良心货,厚实铜管,真材实料
以前的冰箱绝大多数蒸发器都是铝管的。我修过的冰箱几百台之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果不是压缩机内漏,检测是否是蒸发器泄露,如果是蒸发器泄露干脆就报废,因为现在冰箱很便宜了,但是如果外露管道泄露直接补焊即可,以前产品都是良心货,厚实铜管,真材实料
以前的冰箱绝大多数蒸发器都是铝管的。我修过的冰箱几百台之多。
大师:20年以前的冰箱,蒸发器基本都是纯铜你信不信???
铝合金做冰箱蒸发器和管路,是本世纪才开始的

网友U:
微漏的主要特征。

网友V:
这老机器重新加氟利昂就行了

网友W:
已经用了这么久,直接换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果不是压缩机内漏,检测是否是蒸发器泄露,如果是蒸发器泄露干脆就报废,因为现在冰箱很便宜了,但是如果外露管道泄露直接补焊即可,以前产品都是良心货,厚实铜管,真材实料
以前的冰箱绝大多数蒸发器都是铝管的。我修过的冰箱几百台之多。
大师:20年以前的冰箱,蒸发器基本都是纯铜你信不信???
铝合金做冰箱蒸发器和管路,是本世纪才开始的

原来的冰箱都是铜管的,那时铝焊工艺还不是很成熟,后来铝焊成熟了商家为了节约成本用了铝管的

网友X:
找出原因,把它修好再让它服役20年,变成老宅,我家的西冷有24个年头还在用.

网友I:
嗨:现在产品就是1-3年寿命居多,以前产品寿命动辄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