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fx1n 可以同时接两个 fx2n-4da吗?现在已经接了一个2da和2ad,还可以再接两个4da吗

网友A: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可以的。

网友C:
加个扩展单元,再加2个4DA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扩展单元,再加2个4DA是可以的
4da电源不接在1n上也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
4da电源不接在1n上,也不可以吗

网友C:
必须加扩展单元

网友D:
多少点的PLC?
主要是考虑5V 25V的电源供应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fx1n - 40mr

网友D:
5V没什么问题;4DA上供电的DC24V可以用外部电源供应,问题不大;
前提是FX1N是三菱正品;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FX2N最多可以连8个模块,计算一下功率,如果PLC电源功率不够的话加一个适配器

网友G:
可以。手册上有特殊单元的功耗,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