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我想用西门子的一个输入点反馈变频器的运行状况,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已经用在了变频器的运行指示上了,晶体管输出想用做故障反馈,求大神帮帮忙,小弟跪谢了

网友A:
我们是加个24V中继。

网友B:
你们搞的可是煤炭采样设备?

网友C:
端子控制的话,我也推荐加中继来通讯,这样可以用干触点反馈PLC,比较安全可靠。当然,这么多的端子控制,多麻烦呀,为什么不用数字通讯来做呢?就是485也行呀。多灵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煤炭的采制样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中继的话,是这样接线吗?对于晶体管没什么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数字通讯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变频器是PNP输出,输出高电平;你的PLC那,接线是24V-输入有效,需要用中继转电平信号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嘿,都这么过来的,由不会到会。有时候就是窗户纸。

楼主:
是不是这样啊,想了一天,请大神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自己动手去接一下看看,试试不就的了。abb就这点好。你可以设置很多功能的啊,接好些设置不同参数看能不能动作不就得了

网友E:
人家不就是不知道晶体管怎么接吗,我用过三菱的接的也是晶体管输出,就是接接了个24V直流电源,串联个24V继电器,把plc的24V-通过继电器给plc作为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