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博途V13做一个外部旋钮来回切换触摸屏界面的程序,结果怎么都不动,有什么地方需要特殊设置吗?难道我博途有问题了?

网友A:
通过PLC变量切换还是触摸屏里的屏幕切换按钮

网友B:
你是做了哪些步骤?什么也没有怎么知道你做了什么?

网友C:
估计PLC内程序很简单 没什么问题吧。  应该是HMI内设置的有问题或者说内部语言写的有问题。

网友D:
有个函数  然后开关的变量要选单次触发

楼主:
重装博途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