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大家好,一般气体流量计测的都是质量流量或者叫做标况流量,内置温度和压力传感器补偿用,单位一般是SLPM SCMPM等等。
但如果流量计没有内置温度压力传感器,是不是测的就是工况流量也就是实际状况下的流量。实际流过多少体积显示屏就显示多少?

网友A:
问题很专业,我也感兴趣呦。只知道买现成的气体质量传感器,而内部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研究过。

网友B:
这个有温度就是会涉及到温度对流量和密度的影响进行修正
没有的就是按照实际的计量
不考虑温度对气体的密度影响!

网友C:
质量流量计单位都是标准毫升 标准升等  如SCCM ,前面加个S,着就是标准,是和温度 压力有关系的标准计算。

不受温度 压力影响的话,就是实际的体积流量。单位中去掉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