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原来的45KW,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时配的是2个80A的接触器和1个65A的接触器。现在电机换成额定电压660V,功率55KW,大家帮我看看接触器选型的电流值应该是多大?

附带问个问题:原来的380V的断路器现在接660V的电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A:
电机电压高了,电流就下降了,原来的接触器容量没问题了。只不过电压高了对触点是不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B:
原有的接触器电压等级看看还够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点的额定绝缘电压是690V,运行电流应该是多少大?能帮忙计算下吗

网友C:
估计以前380V的接触器耐压不够。电流是够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我接触过也是45kw--星角启动是黑龙江鹤岗煤矿的井道通风,连续转几个月以上,加了一只300瓦660v/380v变压器用于控制回路,总电流好像才三十多安培,

网友E:
断路器可以用,

网友F:
45KW ,380V时,总电流大约86A;
660V的 55KW,总电流大约在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