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变频器

楼主(2016-05-05):
   五一期间安装了一台4kw invt变频器,运行一天后突然出现问题,变频器上电后无任何显示,无输出,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不要吓我,INVT有这么差么。刚准备用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吓我,INVT有这么差么。刚准备用上呢
可弄是个例吧用着质量挺好的

网友C:
找你的供货商;

网友D:
请站内提供联系方式,我们技术人员联系您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00-9997咨询售后服务。

网友E:
我用过好多了,还没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的

网友F:
昨天有两个问题,英威腾售后还是能很好的帮解决了。

网友G:
找找卖家吧,让他们保修,可能电源板有问题了。

网友H:
我现在一直推荐客户用这个品牌,好多年了,几乎无维修。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就算是变频器坏了也有可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啊!干嘛直接判断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