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ABB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老跳不报故障,继电器换了,线也紧了,还是这样,时间不固定跳,除了外部接触不良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本身原因造成的?例如:不报警但报警继电点动作了。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查一下变频器的外部,另外看一下变频器的状态参数,是不是有什么条件不符合活着不可靠。包括开关量的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的是好端端的,如果看参数,要看哪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他应该有一个参数,反映输入或输出端口的状态,叫监控参数,你打开这些参数观察一下,看看状态是否不是稳定的?即可锁定故障点。特别是启停信号到内部的状态是否始终稳定不变。

我手头没有ABB的变频器手册,你可以直接咨询ABB的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B:
如果是端子启动,改为面板启动试一下。

网友C:
老跳不报故障,应该是外部启停端子问题了,或者频率给定问题。先试试面板启停,看本机还会不会跳

网友D:
端子和电源问题比较大

网友E:
应该是外部故障,看看外部吧

网友F:
看看给运行端子的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换个端子试试呢

网友H:
看看外部运行的控制线路

网友I:
都是大水贴。只有版主的几句话还有点含量。

楼主:
现在才来回复,谢谢了,找到原因了,是内部报警继电器的问题,换到另外一组报警输出点,改了下参数,好了。

网友J:
是不是面板接触不好,或者灰尘太多,使用多长了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