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一个22kw   电机    怎么配置控制电器  电源440v50hz三相电
 还有我的电源线和控制线用什么颜色,这个有没有要求?
 还有什么其他注意点?

网友A:
一般欧美主电源导线3根相线是红白黑、PLC输入信号线白色、输出信号线黄色

网友B:
每个国家都有相应得标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C:
按客户要求来机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