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是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plc与step7通讯没问题,程序调通后下载到plc上可以,在不打开编程软件的情况下直接运行,连接组态王时我关闭了step7,由于这个编程电缆不生成com口,在组态王中设置时,我用的默认的com6,但是与组态王通讯失败,显示如下图

求问怎样解决呢?西门子PLCS7-200,CPU226原装,组态王6.55破解版

网友A:
以前发现226在停止时可以与电脑通讯,运行时不能通讯。

网友B:
你的程序里面是不是把PLC的通讯口使能为自由口了,根据你的描述有点像,如果PLC的通讯口作为modbus口或者其他自由口使用了,停止时程序没运行,程序运行时,这个口就是被占用了的。

网友C:
用一根USB转串口,再接一个232转485的转接头接入到PLC的COM口上

网友D:
原装电缆不显示come口。现在国产编程电缆很多都显示come口

网友E:
那就不要用你那原装的。需要装驱动的应该就有显示Com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