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IS5 7.5KW主板乱码,已经坏了,开关变压器啸叫,量的24V电已经达到50多V了,但是弄了半天没查出哪里的问题,知道的师傅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反馈检测位置有器件变质或者坏损,坏损居多

楼主:
有一个电阻坏了,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标示为2611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坏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