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能做关于纸币图像识别的程序吗?

楼主(2016-05-05):
我们急需一个能带动电机运动的程序,并且是根据不同面值纸币的图像来运动,请问有人能做吗?能做的话请联系本人,我们可以出钱做,但是请尽快联系我!

网友A:
去弄个点钞机

网友B:
点钞机可以。

网友C:
这个直接找银行要相关设备即可

网友D:
纸币识别是有专用控制器的,做好通信就好了,你哪儿的?

网友E:
不就是点钞机吗

网友F: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 纸币可以横着放 竖着放 横竖混着放 自动回纠偏 算是点钞机的升级版

网友G:
呵呵,是印钞机吗?直接根据纸币的图像模板来控制印刷马达的印刷位置吗?
论坛可是讲法讲规的地方,楼主究竟要研制什么设备呢?说清楚一下吧,免得产生误解。

工业用的视觉传感器完全可以实现,现在ATM机不就连纸币的冠字号码都能打印出来了吗?就是视觉传感器的强大之处呀。

网友H:
用CCD吧,可以比较相识度,基恩士的CCD很强大,当然也很贵,可以用同行的便宜一点的CCD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它能识别假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