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一直没搞明白。位置比较熟悉,然后速度控制模式可以理解在恒定速度,扭矩用在恒张力的设备,然而相互切换,就不理解了,也没有做过相关类似项目
20分悬赏,已用7分

楼主:
很想知道答案。各位大仙,有空显现一下,哈哈哈

楼主:
还有人在不?

楼主:
都下班了吧,我也准备准备,准备下班

网友A:
控制模式切换就是说不同的过程要求不同呗
我以前倒是做过一个小设备,位置模式和扭矩模式切换的

网友B:
这个简单:例如我们做刀具切削一般初始是定位模式到进刀位置,然后改用速度模式切削,如果测量的话就是力矩模式,例如我们机器人焊接测量电极长度

网友C:
1个驱动器可以在刚开始用其中一个模式带第一个电机,一会用另一种模式控制另一个电机。  这样一个驱动器不就能带两个电机了吗。只要这两个不是同时工作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与扭矩都是模拟量输输入,位置是脉冲输入,现在我手头有控制脉冲的PLC,却没有模拟量的模块输出,那我可不可以实现小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与扭矩都是模拟量输输入,位置是脉冲输入,现在我手头有控制脉冲的PLC,却没有模拟量的模块输出,那我可不可以实现小试验

如果只是玩玩的话,接个电位器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个驱动器可以在刚开始用其中一个模式带第一个电机,一会用另一种模式控制另一个电机。  这样一个驱动器不就能带两个电机了吗。只要这两个不是同时工作就好。

这事可行吗?低端的伺服驱动器好像不能同时接两个伺服电机吧

网友D:
位置环的反馈是脉冲当量,速度环的反馈是单位时间的脉冲数,而力矩环的反馈是力矩电流,明白了这个就知道如何在他们之间如何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去深挖内部原理,只是想知道应用到的相关行业,也就是实例。只要知道应用层面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伺服驱动接一个伺服电机喽,然后通过定义功能脚切换模式。也可以选择通讯,但是相关行业的实例没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伺服,貌似不能同时切换吧?难道走通讯?接线的话,好像比较难实现,位置/速度/扭矩,两两间的切换吧。我想知道的就是类似的案例。也就是应用在什么设备,或领域上的

网友E:
控制模式的转换与控制工艺有关,在一个电机上,有可能需要实现不同的工况,而这些不同的工况需要电机不同的控制模式。这种情况很多呀

举个例子,冶金行业高炉的探尺,放尺和提尺,就是两种控制模式,提尺用恒转速控制,放尺用恒转矩控制。很多很多的应用场合呢,都需要控制模式的转换,不仅仅是伺服系统,就是传动控制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说白了,我就是想通过工艺来理解伺服系统的这种转换,比如为何提尺,与放尺会有两种控制模式?两者什么区别?我得工作现在跟伺服打交道的居多,所以广泛的了解伺服的应用行业,以及应用技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去深挖内部原理,只是想知道应用到的相关行业,也就是实例。只要知道应用层面就够了。

位置控制最典型的是数控机床的进给轴控制,速度控制很广泛,有调速要求的地方太大了,力矩控制轧钢行业应用很广,张力控制,拉较,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点我很奇怪,除了响应时间位置比速度环要慢,但是速度可以实现的,位置全都可以实现,特别是用PLC控制,好多的位置指令都可以用来调速,为何还要速度控制?除了响应时间,我想听听听其它的解释,特别是应用案例。也就是位置都能解决的为何还要用速度控制?位置不都包含了速度控制所有的功能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很奇怪,除了响应时间位置比速度环要慢,但是速度可以实现的,位置全都可以实现,特别是用PLC控制,好多的位置指令都可以用来调速,为何还要速度控制?除了响应时间,我想听听听其它的解释,特别是应用案例。也就是位置都能解决的为何还要用速度控制?位置不都包含了速度控制所有的功能了么?

首先位置环和速度环的概念不能混淆,速度环控制是完成精准的速度控制,位置环是完成精准的位置控制,位置环是包含速度环和电流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看说明书都知道,我得意思是既然PLC可以用位置命令指令搞定速度,为何网上还说PLC控制速度模式还要加模块?模拟量输出我是知道的,不必解释。也就是说PLC控制下,位置模式与速度模式有什么区别?都经过扫描周期,响应比起扫描周期,我想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D:
在plc控制中脉冲当量数量决定什么时候停,脉冲当量的密度决定是什么样的速度来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不就是脉冲数决定位移,频率决定速度。算了,估计用速度控制的,一把伺服当变频器用直接就模拟量,其二根本不会上位机指令,三开关量定义可以节省PLC,其它什么特殊,我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哦,这样呀,那就多到技术论坛里看,在讨论一个技术问题时,总是要涉及行业的控制工艺,看看大家的讨论,就知道了应该怎么控制了,需要什么转换。论坛可以让你了解自己工作以外的技术知识和方法。开拓你的眼界。在这里泛泛的问,估计收效甚微。只有涉及了具体的一个控制工艺和需求,才有可能展开交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与扭矩都是模拟量输输入,位置是脉冲输入,现在我手头有控制脉冲的PLC,却没有模拟量的模块输出,那我可不可以实现小试验
大师:你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这样可以在速度、力矩、定位模式进行自由切换(机器人大多数都是如此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不就是脉冲数决定位移,频率决定速度。算了,估计用速度控制的,一把伺服当变频器用直接就模拟量,其二根本不会上位机指令,三开关量定义可以节省PLC,其它什么特殊,我还真不知道了

变频器与伺服的调速性能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伺服电机分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模式,位置模式其实是把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控制下放到了伺服驱动器上,也就是说先有的速度模式,后来发现在上位控制器中用速度模式实现精准的定位比较费劲,就把这部分功能直接下放在了驱动器里

而且PLC控制速度,在楼主眼里貌似很容易用位置模式实现,如果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呢?再退一步说,位置模式下面,速度要实现PID控制咋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很奇怪,除了响应时间位置比速度环要慢,但是速度可以实现的,位置全都可以实现,特别是用PLC控制,好多的位置指令都可以用来调速,为何还要速度控制?除了响应时间,我想听听听其它的解释,特别是应用案例。也就是位置都能解决的为何还要用速度控制?位置不都包含了速度控制所有的功能了么?
当你用位置模式控制负载惯量较大的负载时,在较高速度要求停止时,你就明白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区别?很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用模拟量来代替,跟变频器原理一个样,量级不量级,看变频器研发的质量,有些比国产的伺服还靠谱,就说明没高速脉冲的情况。其二PID调节,说的具体点,举个例子?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状况,或者什么便利?

网友G:
打螺丝机会用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打螺丝不是用扭矩模式,恒扭力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伺服速度模式的原理怎么会跟变频器一样呢

网友H:
可以考虑用通讯控制的,这样会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