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我们厂有一台循环水高压电机315KW,额定电流23.9A.但,此前一直过流运行,有时达到26.5A,定子绕组温度在87左右。这不换了领导,到了夏天,大家都想这办法降电流,降温。
 先是把电机前轴出口风罩卸了,但效果不明显。随后检查发现泵的进口阀全打开,而出口阀打开在18%-20%。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原因。遂去找生产调度商量,想调调进出口阀。没想到被顶了回来,说跟进出口阀没关系,他们要保证出口的压力及扬尘,并说进口阀100%打开是没问题的,如果调进出口阀虽然流量能达到,电流降了,但扬尘达不到,根本不给我们调试的机会。最终,在副厂长出面下,调度调了2台电机的出口压力,现在出口压力2台基本一致,此前压力相差较多。
 回去看后台,电机电流在25A,还超,另一台电机电流升了点,现在是24.8A左右。但,我们都认为还能继续下降,奈何我们这些人说话没用,被这些自认为懂工艺的人牵着走
 请问,调度说的对吗?为什么调度都这样说,并都不愿调进出口阀

网友A:
关小出口阀门可以提升扬程,但你说的阀门全开可以降低电流,没听说过!只会增加电流!你想一想:电机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不是变频的)轴功率与流量成正比的关系,电压不变,流量大,电流自然变大,不可能变小的,关小出口阀,泵的流量变小,轴功率下降,电流变小,同时水阻曲线上扬,所以扬程增加!

网友A:
没看到电机铭牌,你给的只是水泵的,26A电流,如果是315KW的,不会超电流的,你看下电机功率是不是和泵要求的315KW一致。

网友B:
当然干工艺的是从工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你们是从电气的角度考虑问题。出口阀增加开度电流只会增加而不会降低。

网友C:
315KW 电流26A?
是10KV的?
老机器了?
叶轮磨损汽蚀如何?
出口阀门不能开大

网友D:
出口阀门开度增大流量增大,一般电流会增大;
但是这个电机电流增大建议首先测量工作电压是否有点偏高,一般电压偏高电流偏大......

网友E:
这样的工艺条件最适合变频调速改造,检测压力调整转速,按需供水。出口阀门开度才20%,节能潜力太大了。
泵的扬程是米,压力是MPa,表示的是相同的数据。比如,扬程100米,压力就是1MPa,因为水的比重是1,其他介质就不是了。

网友F:
调度说的是有道理的,楼主看看以下的图就明白了。
图中:水泵的耗电量与机组的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使用恒定转速的电动机驱动水泵,并通过调节阀门来控制出水量时。随着管道阻力的增加,图中所示的R(Ⅰ)变成R(Ⅱ),工作点由A移到B,出水量由Q1减少到Q2。同时,扬程由H1增加到H3。因而轴功率由N1变成N2。

网友G:
这个水泵大有节能潜力了,改为变频控制就OK了

网友H:
这个水泵真是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KV,电机是新换的,泵有3年左右。叶轮磨损目前没查看,因为一直在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K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如何使电机电流降下来?此电机315KW,功率因数0.83,10KV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KV的
电机10KV,但是实际供电是否10KV呢?
我记得我在苏州吴中区时,当时的330KV线路,曾经高达385KV!!!

网友A:
看下系统电压,线电压是不是6.3KV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我提供的图作个通俗解释:如果水泵的出、入口越通畅负载越重,反映在电机上就是电流越大;如果水泵的出、入口不通畅负载就轻,反映在电机上就是电流越小。
   从照片上看你的水泵扬程为52M,流量为1645立方米/小时,而水泵出口阀才开了20%,假设阀门为线性的则水流量只有329立方米/小时,是不应该过流的。看来应该先查找机械有没有问题?现在的水泵出口压力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前是0.6

网友I: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切泵的叶轮,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水泵扬程为52M, 对应的出口压力为0.51MPa。看来要降电流先找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J:
电机315KW,额定电流23.9A
多大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J:
10kv

网友K:
看了这个,想起以前在焦化厂时,煤气风机的工作状况了。电机低压400v额定电流239A,基本上运行在220至240之间,煤气风机的工作压力与工艺关系密切,工艺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煤气风机的进出口阀门,以调节压力来控制工艺。工艺师也是生产厂长,年薪60万,电工也得听他的。不过人家也知道一点电工常识,所以设备安全使用倒是不用操心了。
楼主好像对工艺师的要求不以为然,可能是不了解具体工艺流程,有些时候,压力小一点点,对生产就可能造成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