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modbus程序

楼主(2016-05-05):
有没有plc与变频器用modbus来控制的程序,小弟刚学到这里,好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能通过程序加快学习

网友A:
调用 一个MODBUS动态库,很方便。

网友B:
地址对应上了,别的不难。现成的程序都有

楼主:
就是没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没变频器!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Modbus数据读写报文就好了

网友D:
调用MODBUS库填写下地址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试试,学习下

网友F:
西门子200有MODBUS 库,,能与大多数变频器进行RTU通讯,

网友F:
西门子200有MODBUS 库,,能与大多数变频器进行RTU通讯,如果深入还有自由口通讯。要会串口调试软件,串口调试助手。校验软件。232转485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