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坛子里的大师们,帮忙看看,有一蒸汽加压设备,使用一块压力传感器(量程0-1mpa),输出4-20ma电流信号,要求在0mpa时,电动执行阀全开,在1mpa时,电动阀全关。我现在自己学着写了一段模拟量程序,但好像这段程序只是将传感器输入到PLC的信号进行了转化,我不知道输出怎样写?(这只是我自己想的一个练习题)

楼主:
图片传不上,一传就是这样子

网友A:
这个文件夹里面有实数转整型,整型转实数的库程序,用来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转换的

网友A: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转换

网友B:
请问那些常数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以为我这样的小菜鸟没有人会回复的,谢谢,虽然现在看的还不是很明白,但我会慢慢搞懂的,真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心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输出呢?不是要有一个AQW的输出地址吗?不然怎样控制电动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输出呢?不是要有一个AQW的输出地址吗?不然怎样控制电动阀啊?

不用客气,相互学习嘛
我上面的程序是把一个整型值付给一个字存储器了,也可以直接输出到AQW

网友C:
顶一下帖子,看看热心的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个库指令是我在网上下的,能帮我科普一下每个输入点和输出点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一发就是这样,烦的很

网友D:
用的是子程序,用局部变量编的。

网友D:
用的是子程序,用局部变量编的库文件,感谢陆工,提供的库文件,安装后输入模拟量,就能显示实际值

网友E:
转换后的数据用比较器比较条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