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5):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三菱PLC与欧姆龙温控器通讯,再在触摸屏上来设置温控器的SV值和显示PV值。本人理解的是通过modbus rtu协议,应用RS指令让plc与温控器通讯,然后在触摸屏上组态读取命令帧或者响应帧对应寄存器的内容,不知这样是否正确,求指教,谢谢!

网友A:
用RS232或者RS485通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自己按照使用说明书编制程序和测试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B:
PLC上加一个485BD模板,PLC通讯程序用RS指令编程

M8122是发送  M8123是接收

网友C:
直接用PLC和温控器做RS485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