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变频器是从前天买的,用了一天都没事。今天开机突然跳OV是怎么回事?请问是不是主板的检测出问题了?
5分悬赏,已用3分

网友A:
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呵呵;旧的买的时候说好保不保?

网友C:
查母线电压显示值是多少?

网友D:
是过电压报警,变频器干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拖动皮带

网友E:
1.已报警,可能无法从显示窗口(PU)调出直流母线电压,复位后,让变频器监控直流母线电压,看超过450V的量。
2.调看减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
3.负载过重。
4.电压监测电路有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F:
开机 报过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

网友G:
一开机报还是一运行报,如果是运行才报 应该是电机的原因  有一相绝缘不好了 造成中性点偏差,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H(2016-11-26):
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