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我们公司这个项目共有八个车间,PLC很多,自从10年开车投产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暂时还没有出现因PLC电池没电导致的故障。出现故障只要确定是PLC问题一般都是厂家解决。本人强电还可以对弱电并不擅长,故而在此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A:
PLC电池一般5年左右需要更换,可以带电更换的。

网友B:
设备一直运行很少停电的话电池可用很久,PLC断电与不断电都可以换电池,断电更换电池时间尽量短20秒内没事吧,具体可以多长时间没试过

网友C:
程序数据做好备份

网友D:
呵呵;请报PLC的型号,另外电池用的时间与你PLC通电时间有关的;
一天8小时工作制与16小时二班用的时间会差好几年;

网友E:
既然有厂家外包解决,你就不用操心设备PLC故障了。
PLC如果程序都拷贝有保存起来,即使电池没电了,或者PLC本身挂了,都无需担心,直接更换新的,在传输程序进去。

网友D:
怕丢加个程序存储卡,COPY到卡上,就算PLC坏了直接买个,卡插上就行;

网友F:
一般我们建义都是PLC不要断电的

网友G:
进公司10年,机器一般工作8小时,还没见过PLC电池报警。只有一个拆下替换的PLC我更换了新电池,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H:
三菱的好像要停电换

网友F:
我们一般建议用户不要给PLC断电,最长的PLC使用十多年了没换过电池,PLC电池只是在PLC断电后保持数据,如三菱PLC的程序存储器也是RAM,所以PLC断电后是依靠电池来给RAM供电的,如果PLC的电源不断掉的话电池基本是没有消耗的,一般更换电池时不需要给PLC断电,当断电时间稍长(超过电容放电时间)如果是使用RAM做程序存储的话那就完蛋了。

网友I:
   记得以前有个说法,好像锂电池从制成开始,自放电期是9年还是10年(那时没见可充电的);作为RAM断电保持时,因耗电量小,可按其贮存寿命预计。
   考虑到从出厂到用户应用需一定时间,可预期7年;但不知现在电池是哪种。

   另,电池容量不足时,应当会有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请报PLC的型号,另外电池用的时间与你PLC通电时间有关的;
一天8小时工作制与16小时二班用的时间会差好几年;
PLC太多,型号也不一,大多都是西门子的。是24小时工作制,除非电网断电到自发电的这段时间断电其它时间全是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厂家外包解决,你就不用操心设备PLC故障了。
PLC如果程序都拷贝有保存起来,即使电池没电了,或者PLC本身挂了,都无需担心,直接更换新的,在传输程序进去。
虽然有厂家解决,多知道一点不会有坏处吧,呵呵。

网友C:
电池可能三年就需要换了,也可能八年也不用换。

网友D:
呵呵;有些型号是不用电池的;像S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些型号是不用电池的;像S7-200;
我大概查了一下,真的有很多S7-200CN。谢谢。

网友J:
出现报警时再换电池,没必要定期换。

网友K:
我们PLC 就没断过电,除非每年春检

网友L:
PLC不提示,不需要主动去换电池

网友M:
总是通电的PLC电池的使用寿命相对应该长些。

网友N:
可能厂家把电池换掉你也不知道吧??

网友O:
楼主那做什么产品的?没有做这方面维护的人吗?
s7-200CN 估计都加密了哦。

网友P:
我估计你们设备从来没断电过,要不这么多年,啥没出现过程序丢失呀。

网友Q:
我这的PLC几年了,也没有换电池

网友R:
负责任一点就自己买点电池找机会换
带电换也可以!

网友S:
带电可以换啊

网友T:
更换电池会有提示。

网友U:
可以带电更换 的

网友V:
应该带电更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V:
应该带电更换。
呵呵;正确的更换方式是设备先通电30分钟,然后断电,5分钟内换好电池,再送电就行了;

网友W:
一般电池有故障或电压低时都会报警的吧?楼主不用担心

网友X:
目前新出品PLC都是闪存保存程序,但是应用设定参数就很难说了,以前的PLC因为成本和运算速度问题采用RAM保持程序是为了加快运算速度,而现在闪存速度早已经超过早期的RAM运算速度几十上百倍,电池主要是保持时钟工作还有电池保存区域数据,建议你购买电池做备用,等待PLC警告电池不足再更换

网友Y:
电池要是没电的话,plc应该提前报警。

网友Z:
可以带电更换.我一般用到报警

网友AA:
将PLC外部控制设备的电源切断,PLC的工作电源不断更换电池

网友AB:
等到报警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