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做什么用

楼主(2016-05-06):
接P L C的输出和输入的,隔离?

楼主:
如果只是隔离,那上面接的P L C输入点指示灯有亮灭变化,为什么厂家判断这板子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着像是电压变换转接用的?

网友B:
这是输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电压变换转接用的?

网友C:
是不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然后制作了该板进行中继放大。
不过图中的小晶体管,跟PLC内部的驱动输出的晶体管规格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就是烧了方便维修与更换。

楼主:
Q0.0是伺服驱动的脉冲信号,I0.4是高速计数,1,输出点不能直接接输入?2,其实有什么必要,现在没板子一样的在用,3,这么接是反馈脉冲输出是否与发出的设定值相符吗?

网友D:
逻辑转换NPN PNP转换,电平转换,输入输出隔离,分配

网友E:
把板子反过来看就知其原理了…

网友F:
简单的双面板,画出电路图看看能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双面板,画出电路图看看能不能分析

帮我分析分析几个接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G:
不知道二极管反没?
带电压输出和开路输出的区别吧.估计是为了兼顾其它q的接线.

网友H:
上面一个电路,左边的晶体管在输入一定的电压下开通,其基极导通压降为0.7V,此电压在经过20K和2K分压后为0.064V连接下一个晶体管基极,看不出有什么意思?
最下面的光耦把输入输出地连通又有什么用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基本还是把三极管当做开关,这个是集电极开路的接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那个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上面一个电路,左边的晶体管在输入一定的电压下开通,其基极导通压降为0.7V,此电压在经过20K和2K分压后为0.064V连接下一个晶体管基极,看不出有什么意思?
最下面的光耦把输入输出地连通又有什么用处?

楼主:
现在只用了图中的第一组线路, 现在Q0.0输出正常,I0.4输入指示灯正常闪烁,为什么说板子有问题?

为什么说板子有问题,是因为有个参数原来是有数值的,出现报警,我在厂家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将这个参数改为0,就正常了, 这个参数很有可能和I0.4的输入信号有关系,为什么指示灯正常闪烁输入信号还有问题呢?这就奇怪了,还有我很不理解设置这个参数有什么用,现在设置为0操作工没有反应任何问题,我拿板子去换他们都要求等他们不用的时候再搞。晕!

网友I:
这个板子坏了可以自己动手吧!
看着不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坏了可以自己动手吧!
看着不复杂啊!
保修期内,再说我还没拆下来,拍的这个是厂家邮寄过来的。

网友J:
就是外置晶体管输出么,相当于继电器输出型的外面再加继电器一个理

网友K:
从楼主手绘图看出来是电平转换,PLC输出DC24V,经过转换变成了输出0V
另一个光耦没有安装,不予考虑(实际相当于单端隔离,估计避免烧坏PLC内部输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楼主手绘图看出来是电平转换,PLC输出DC24V,经过转换变成了输出0V
另一个光耦没有安装,不予考虑(实际相当于单端隔离,估计避免烧坏PLC内部输出点吧)
基本明白了

网友K:
step1,第一步的确是绘图,不过绘图出来就应该分析一下,很简单的呀

网友L:
是隔离输入端,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M:
逻辑转换NPN PNP转换,电平转换,输入输出隔离

楼主:
今天换了这块子,让操作工恢复参数,操工说后来又报警他就把参数改回来了,又没问题了

大家说这破玩意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