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大神们好;我公司由于油压机和冲床漏油频次较多,目前想做个漏油回收、过滤、再次利用的装置,做好把每台机床漏的油都集中在一起,然后过滤再次使用。哪位大神给个方案参考参考,  谢谢。

网友A:
由于漏出来的油受环境污染,已经不能再次使用了。润滑油的使用寿命本来就只有一年。所以再次使用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做的,主要是加热去水分,分离过滤的技术,具体还要加一些辅助剂就不太清楚的,不同的油加不同的辅助剂

网友C:
漏出来的油受到水汽、垃圾杂质等污染并产生酸碱性变化,你要回收利用成本高于你买新油价格,自己考量

网友D:
原来我们公司在东风发动机厂做过一套设备,专门回收磨床等润滑油,因为磨床用一次后,油里就有金属粉末,后来产品用上去后,据他们统计,一年可以节省数十万润滑油,而一套设备才10几万,现在用了很多年了,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不过国企要求很严,要求用德国的元器件之类的

网友E:
沉淀,过滤。高温蒸发。OK

网友F:
会不会得不偿失啊。

网友G: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采用!

网友H:
这个一般由专业厂家来完成,有回收废油的

网友I:
记得船上就有油水分离的装置,不过貌似分离的是柴油。分离后可供主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