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俩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6-05-06):
这两个SSR用来接加热棒的,怎么接线啊!

网友A:
3 4 接控制电压 1 2 串接到负载电路中

网友B:
把3.4看成线圈,线圈得点,1.2针脚接通,和普通中间继电器工作原理相似。(3.4区分正负,1.2不区分)

网友C:
3 4按直流控制电压,12接负载,即相当于一个开关

网友D:
1 2都是接发热管,相当于一对触点。3 4是接控制电源,一般是由温控开关给的。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这东西发热比较厉害,楼主最好接好铝板散热。要不然寿命不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把3.4看成线圈,线圈得点,1.2针脚接通,和普通中间继电器工作原理相似。(3.4区分正负,1.2不区分)
回答的相当犀利

楼主:
楼上几位大哥说的我还是有点晕啊!
就我个人理解,1和2之间有个电容,按图示是直接接电源的,楼上几位大哥都是说1和2接发热管,为何呢?
再来说3和4之间直流3-32V,我用在交流220V上的,这能行吗?串在加热棒上。而且,楼上说分正负,怎么分呀!!!

网友G:
3 4 接控制电压 1 2 串接到负载电路中 正解

网友G:
3 4 接控制电压 要分正负

网友B:
不知道这样你能看得懂不

网友H:
 3 ~4 接控制电压 , 1 ~2 串接到负载电路中  .

网友I:
1,2脚当开关用,3,4脚接一个直流电源,3脚接+,4脚接—,一般工业控制DC24V即可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普通继电器用法一样,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感谢大哥的图!能看懂!
有个问题,3和4之间接的这个电源是控制上面的1和2之间的开闭的吗?因为1和2之间装的有开关,所以我想,直接把3和4串接,然后把1和2串在线路中,这样子可以不?

网友K:
10楼的图很明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大哥的图!能看懂!
有个问题,3和4之间接的这个电源是控制上面的1和2之间的开闭的吗?因为1和2之间装的有开关,所以我想,直接把3和4串接,然后把1和2串在线路中,这样子可以不?
不行,你这样是不会导通1,2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看懂啦!嘿嘿

我应该是买错东西了!!!

这个原来是一次线路和二次线路隔开的一个继电器,3和4之间需要有直流信号控制,1和2串在负载中。

问题来了:3和4接直流电源,是用按钮开关还是用复位开关呢?就是说是按一下就一直通还是要一直按着一直通?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嗯,3和4之间接直流电源,配套的开关是按钮开关还是复位开关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顺便再问一句,这个固态继电器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缩写SSR),是由微电子电路,分立电子器件,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用隔离器件实现了控制端与负载端的隔离。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用微小的控制信号,达到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

网友M:
固态继电器类似中继,不过速度,寿命差别很大。

网友N:
固态继电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大哥说的我还是有点晕啊!
就我个人理解,1和2之间有个电容,按图示是直接接电源的,楼上几位大哥都是说1和2接发热管,为何呢?
再来说3和4之间直流3-32V,我用在交流220V上的,这能行吗?串在加热棒上。而且,楼上说分正负,怎么分呀!!!
那不是电容,而是触点(其实也不能说是触点,只能是相当于继电器的触点),用在交流220上肯定不行

网友P: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于开关频次较高的回路以及无声环境

网友Q:
过大电流时最好加铝板散热。

网友R:
3,4控制端,1,2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P:
开合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啪啪啪响?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开合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啪啪啪响?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可控硅(交流负载)或者IGBT(直流负载),你听说可控硅或者IGBT会啪啪响的吗?

网友S:
这个就是固态继电器啊 接线应该很方便啊

网友T:
该说的都被他们说完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嗯,3和4之间接直流电源,配套的开关是按钮开关还是复位开关呀!
开关类,3,4有DC3至32C电源才会导通

网友U:
回复 楼主:
3.4之间加控制电压,如DC12V   1和2就是相当如接触器的一对触点就好理解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大哥说的我还是有点晕啊!
就我个人理解,1和2之间有个电容,按图示是直接接电源的,楼上几位大哥都是说1和2接发热管,为何呢?
再来说3和4之间直流3-32V,我用在交流220V上的,这能行吗?串在加热棒上。而且,楼上说分正负,怎么分呀!!!
那个是一个开关的符号  对比第二个那个开关就明白咯

网友W:
34脚一般接在温控器上的输出,还得在温控器上加感温棒,12脚接在加热棒上的L线,中间可以串保险丝保护

网友W:
回复 网友X:
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加热棒的功率,你接触器不行呀,再说了,你如果要控制加热的温度还得用到温控器来控制SCR的输入电压、

网友Y:
图上标的很清楚了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你能看得懂不
清晰,明了

网友AA:
楼上的各位老师讲解的很清楚了!

网友AB:
回复 楼主:
不会响的,实验证明一切,动动手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AC:
不是个复杂的接线吧?

网友AD:
这是固态继电器,用温控表的模拟输出电压接12脚,34脚串负载里。必须放在散热铝片上并涂抹导热硅脂

网友Z:
直流端是控制电压,有信号后,另外一端就通了

网友AE:
回复 楼主:
你把1-2看成是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行了,因为本来就是可控硅

网友AF(2016-08-14):
回复 楼主:
无语,1.2是主回路的,3.4是控制回路的耐压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里面是一个没有触点的开关,它的通断要靠3.4之间的电压来决定的电压越大,导通角度越大,,这个叫固态继电器,还不懂就百度去

网友U:
回复 楼主:
3接+  4接负,这是控制电压3-32Vdc 均可,1和2相当于接触器的一组触点!

网友T: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对,很简单。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大哥说的我还是有点晕啊!
就我个人理解,1和2之间有个电容,按图示是直接接电源的,楼上几位大哥都是说1和2接发热管,为何呢?
再来说3和4之间直流3-32V,我用在交流220V上的,这能行吗?串在加热棒上。而且,楼上说分正负,怎么分呀!!!
你用个接触器得了,这个东东工作时发热严重,还不如用接触器。如果你的控制设备只能输出直流32V以下的信号,才考虑用它。

网友AH:
买的容量大一点,一般是实际电流的3倍或4倍,不然容易坏,需加散热器,用导热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