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功能是:工件转动一圈,然后检测出工件有多少孔。如果“基准I0.3”正好处于下降沿的边缘的话,就会在停止的那瞬间出现多次检测的现象。这个现象初步判断是我脉冲数不是正好的一圈360°,但是我怀疑即使脉冲数是正好走360°的话,但是电机停止的时候不可能是瞬间就静止不动了的,肯定会存在摆动的。所以请教哪位大神给指点指点迷经啊???

网友A:
是靠I0.3检测?速度足够?大概多久一个孔?说的情况貌似抖动?要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的开关是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GV-H45,速度不快的,大概0.3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