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6-05-06):
三菱变频器F700,外部模式电位器调节,电位器最小值对应变频器0Hz输出,这么调整,参数号调不到数字

网友A:
呵呵;最低频率PR02 出厂值就是0;

楼主:
电位器调最小,变频器输出还有2.8Hz

网友B:
参数有设置偏置的项吗?

楼主:
参数号码显示不到,数字会跳过就个设置偏置的参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