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故障,变频器频率超过额定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大家好,现场有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800kw),负载时皮带,由于皮带断裂,电机失速了,变频器频率最高突然增加并超过额定频率,电流先增大后减小。请大家聊聊这个现象

网友A:
这变频还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你的图是什么参数?提升机吗?变频器报故障了吗?

网友C:
飞车???800Kw够大的啊!!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是要交代清楚才好展开交流。皮带断了,电机是恒转速控制就飞不了车,只有恒扭矩控制模式,才有可能飞。解决的办法就是转速限制,当发生断带,转速要飞还没飞的时候,将其保持在最大转速的限制上即可。
6SE70有这个能耐。可以控制断带飞车问题。

网友E:
频率突然变高,并超过额定频率,有可能此变频器设置了最高频率,最高频率大于额定频率,并且只有面板电位器或外接电位器调速控制时,才有可能出现,即电位器损坏了,皮带断裂只是变频器失速的结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