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三菱伺服MR-J2S 有3个接口: CN1A----脉冲输入端  CN1B---IO信号端  CN2----电机编码器反馈端;
PLC用的是松下SIGMA系列通过USB转串口通信;
出现以下问题: 伺服不上电,电脑联机松下CPU正常; 伺服上电,启动正常,电脑跟松下CPU通信断开;
已做以下检查:
1. 伺服良好接地;
2.电脑跟松下CPU位置离伺服距离在1米以上;
3. PLC CPU的24V电源根伺服的24V电源采取两个开关电源,分别独立供电;
4. 拔掉伺服CN1A插头,只留CN2和CN1B插头, CN1B插头信号完全通过继电器隔离,接触不到CPU IO端;

以上均不能解决问题,奇了怪了,不知道原因何在????

楼主:
见上图  伺服只接CN1B和CN2(编码器线),CN1B就是输入输出信号,跟PLC完全没有直接联系, 搞不懂伺服一上电,正常以后,电脑跟CPU通讯马上断, 但CPU跟触摸屏的串口232通讯却正常!
所以不是干扰的问题,电脑也换过,都不能解决!

网友A:
转接器质量不好?

网友B:
USB转串口,上个现场联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