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西门子224xp接错电源烧坏了,谁知道是烧坏哪个原件了?qq447122461

网友A:
楼主上拆机图看看啊。

楼主:
没看出有烧的痕迹。

网友B:
有兴趣就自己拆开看看,再上个图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C:
直接换电源板   如果是24v接入220v基本没得修了

网友D:
送去维修吧,没有修理价值就买新的吧。

网友E:
幸运的话看看大电容。

网友F:
送修呗,要不换新的。

楼主:
我测着保险坏了。不知道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G:
首先找一个DC24V、2A一个5V、2A电源临时性测试PLC是否正常,再决定是否维修

网友H:
内部有有保护二极管,问题不会太大,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找一个DC24V、2A一个5V、2A电源临时性测试PLC是否正常,再决定是否维修
求大神帮忙。怎么检测呀?我刚学不太会。可以加我好友吗?QQ44712246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部有有保护二极管,问题不会太大,仔细检查。
现在光检测到保险烧了,我再自己检测一下。

网友I:
上图   或者用一个小的24V开头电源接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图   或者用一个小的24V开头电源接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图   或者用一个小的24V开头电源接上去就好了
接哪个地方。

网友J:
你这个本身就是DC/DC/DC的,是DC24V电源,你AC220V接入了吧?

网友K:
换电源板得了

网友L:
慢慢测量吧。如果有基础有配件估计要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本身就是DC/DC/DC的,是DC24V电源,你AC220V接入了吧?
是呀接错了。

网友J:
直接买块电源板换上吧;

网友H:
右边的两个二极管可能击穿

网友M:
换电源板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右边的两个二极管可能击穿
请教,啥颜色,多大那两??

网友H:
6毫米,黑色,一共4个。你顺着输入查,有没有短路,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6毫米,黑色,一共4个。你顺着输入查,有没有短路,开路的。
我量了没事,不知道是不是我量错了。哥可以加你好友吗??

网友M:
你没有搞过维修的话,自己修还是比较累的。

网友N:
直接换快电源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换快电源板子吧
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有搞过维修的话,自己修还是比较累的。
自己摸索着换吧,不行就买新的。

网友O:
你可以用个几欧的电阻代替保险,加下电试试。

网友P:
没有基础建议还是换块电源板吧,不然会扩大故障

网友Q:
呵呵,不会什么都不懂吧,就借了个数字万用表来想修理好去?不要把借回来的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拿去测电压输入,也给搞烧掉了。

如果之前没有接触电子线路板维修行业的任何经验,建议送修,否则可能把CPU控制板也搞坏掉,故障扩大化,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M:
反正都坏了,再坏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