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工作几年了,第一次见有人这样临时改造电路,是一位外协师傅修设备时需要将原接触器(线圈DC24V)延时断开约1秒的样子,由于他是外协不便于改动程序,自己就加了这样的组合,应该是电感和电容的组合。橙色的线是临时接线。

网友A:
用电容延时?可以吗  给个电路 回头试试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过去用过的。

网友C:
原理就是电容存电,延缓断电时间。
这种现象,常见于有大容量的输出滤波电容的电源适配器上,拔掉电源插孔,开关电源指示灯会延迟很久才会熄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直没见到那位师傅,后面问一下我会在下面回复。

网友E:
直流电源,RC充放电回路。

网友F:
利用电容充放电来达到目的,延时长短由电容容量决定。当接触器线圈断电后电容放电,放完电接触器自然也失电断开了。当接触器线圈电源再次接通时电容也开始充电。

网友G:
但是:该电路同样会造成接触器上电延时滴,以前继电器MY2NJ我实际用过

网友H:
用电容起到延时作用可以的,但是延时是否一秒左右需要实验吧。

网友I:
这个 方法也有听说过。

网友J:
一个西门子的继电器加电容成本是不是在于延时继电器呢?

网友K:
应该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L:
真是聪明的办法!赞一个!

网友M:
这样加的话延时时间怎么控制是根据电容的容量来算的?

网友N:
赞成6楼的说法。

网友O:
这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当时是应急,后面我们修改了程序中的设定

网友P:
外加一个定时器不行吗

网友Q:
完全可以,利用电容存放电原理。

网友R:
外协师父技术那么牛呀

网友S:
以前我也做过相同的电路 断开有延时 接通因为电源电流大 通电基本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R:
据说他以前专修电视机,电子技术很棒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这样的电路。
有空试一下,看图应该可以,学习了

网友U:
学习了,有时间试试效果。

网友V:
忽然想起五一看到的那个大国工匠的节目,高手都在民间啊

网友W:
回复 网友T:
这个是延时启动的,这个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慢充快放。如果把二极管倒过来就是快充慢放

网友X:
接触器的线包如果是直流的,这个延时可以,交流线包就不好了。问题时,采用延时继电器不是更好吗。省这么点钱,效果可差远了。而且电容器的延时工作寿命值得怀疑。可靠性不好哇。

网友Y:
是将电容并在接触器线圈的两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