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初步了解了一下,意向于FX2N-16MT。
哪一款触摸屏和这款PLC比较匹配呢?
大家PLC一般都是哪里买的。

网友A:
FX2N是淘汰产品,而且它没有定位指令,不要用这型号。可以用FX3U或是FX3GA的。
触摸屏基本上都能和三菱的PLC链接,你希望用什么品牌打算用多少钱?

网友B:
那得看楼主预算是多少呢?

网友C:
买个FX3系列晶体管输出型的,还能练习定位,控制伺服步进

网友D:
呵呵;可以用FX3SA的,新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E:
你就买一个FX3GA-60MT的,这样的产品实际工程完全可以用,太小的搞不好就是完全报废

网友F:
可以考虑FX3系列的,功能强大些!当然还得看预算!

网友G:
用新款的FX3系列吧,加国产的300块钱左右的5英寸触摸屏,完全够用来学习了,还要购买步进马达驱动系统套装,整个系统组建的费用,不含编程计算机本体,大概在¥1500元左右。
如果是自己掏腰包,建议淘宝或者天猫,选价格最低的。

网友H:
学习用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了,如果手上有项目可以选个FX3系列的

网友I:
触摸屏很多了,威纶通,步科,mcgs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家里本来就有好几个,伺服的话朋友的公司在代理,看来的确要买3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