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我们部门开发了一台设备,激光打标机,我们设计的机构,激光机从外面买的。组装好了之后,调试时出现互相干扰。激光机部分正常的时候,我们的控制部分一插上电,激光机就会有问题,不打标。(激光机和我们的电路是装在一个机架内,同地,直流部分也共地。)量了机架上的静电也没有。就是不能两个插头都插电。请大师们分析一下,静等各位好消息!

网友A:
两台设备不能把接地线接在一起再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等会去试试看

网友B:
不要共地试试

网友C:
不能共地,然后就是装滤波了

网友D:
直流电源分开供电,不要合并在一起供电,电源线路也不能连接在一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两台机器不能工地,我一台接地完好,另外一台不接地就 OK 了,谢谢各位的宝贵经验

网友E:
直流DC24V千万不要接地:有害无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流DC24V千万不要接地:有害无益
确实吃过这方面的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流DC24V千万不要接地:有害无益
确实吃过这方面的亏
主要是地线跟电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在一起,不是安规要求的电子接地,所以DC24V接地就等于找死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