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电机首尾头判断中的剩磁法,电机必须是运行过的吗??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方法;
想来,既然是剩磁,充磁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给电机通电运行充磁,当然通直流电完全可以充磁

网友C:
对,剩磁,肯定要运行过的电机,不然没运行过,有些电机就没有剩磁了。

网友D:
具体描述已经忘记了,我以前学习剩磁法时的理解是:
手动转动电机,相当于电机是发电状态,当然输出电压电流是很微弱的。如果此时三相首尾连接都是同名端对称,那么每一相所产生的电流互相抵消,应当检测不到电流;如果其中一相相反,则不能完全抵消,能够检测到电流。
所谓剩磁,是指抵消后继续产生电流的磁通,如果三相对称,则不会有剩磁产生了。
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楼主:
剩磁法 不太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具体描述已经忘记了,我以前学习剩磁法时的理解是:
手动转动电机,相当于电机是发电状态,当然输出电压电流是很微弱的。如果此时三相首尾连接都是同名端对称,那么每一相所产生的电流互相抵消,应当检测不到电流;如果其中一相相反,则不能完全抵消,能够检测到电流。
所谓剩磁,是指抵消后继续产生电流的磁通,如果三相对称,则不会有剩磁产生了。
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我认为也是这样理解的,判断电机绕组的首尾常使用的方法,简单方便快捷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