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请问:电子的电焊机不打火是怎么回事?朋友的电焊机不好用了,还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故障。请问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高压点火部分故障还是主回路工作不力呢,分开检查

网友B:
三相的检查一下缺不缺相

网友C:
检查面板的电压指示,检查焊机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焊机的输入电源是否正常,需要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检修。

网友D:
内部可能有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没有输出说明电路已经起保护了。

楼主:
是单项的电子焊机,调节面板调节电流大小时,是可以显示变化的数字。

网友F:
1,无空载电压,检查方法,先查24v是否有,然后查12v是否有,再检查控制开关脉冲的信号电压是否有
3v。
2,用示波器检查pwm脉冲。具体测试点。sga3525的11脚和14脚。这两个脉冲的缺失和sga3525的8脚,应有5v电压,10脚电压为0v。9脚的电压0.5v--5v之间,(电流电位器调节)。相关联。

3,检测驱动对管irf9z24n和irfz24n的供电24v是否正常,15v稳压管是否击穿,如果限流电阻2.2r的烧断。
那多半是对管有短路的,

4,依次检查完所有的k2837控制极与地之间的pwm脉冲,要完全一致。

5, 脉冲板单独供电24v,主回路单独供电100v(带短路保护的)。主变中穿一圈。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用万用表检测电压。用电流表检测次级与初级电流。次级加电阻性负载。调节电流控制电位器,观察示波

器脉冲宽度应变化。

6 ,去掉示波器,万用表。恢复各连线,接好焊把(电流表串联),开机测试初级电流和次级电压(空载

55v)先试焊2.5mm的小焊条。逐步调节电流电位器。观察电流表(初级大约10A--22A)(次级大约20A--

150A)正常后,再用3.2mm焊条试焊。

注意的几点:开机跳闸原因,主回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电解电容充电回路故障。

风机转,无输出。保护灯亮的,主回路开关管有坏的,次级快恢复有坏的。控制板本身故障。

经常的故障是由于用户长期颠簸使用,致使引线与接插件有断线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