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ABB变频器ACS510-22KW上电面板灯一闪一闪,闪频逐渐加快,大概1分来钟,旁路继电器吸合,风扇运转,面板显示正常,待机正常,断电检查,变压器常温,开关管热手,那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故障,请赐教!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有短路,重点检查电容,看是否有电容容量下降的情况

网友B:
二次供电电容加大

网友C:
查C25,C12的容量。

网友D:
次级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C12,C12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网友E:
看看能否把电风扇拔掉试试

网友B:
尝试把c16换大试试,这个电路是做前沿消隐,就是把开关管开通时的电流脉冲那段不让3脚检测。C17应该也有这样的作用。

网友F:
赞同楼上意见,把芯片7脚供电电容代换一试;开关管栅掉100欧电阻有无变大;反峰吸收二极管V8、V9有无不良(表现为耐反压降低,可做耐压测试验证);负载回路(电解电容有无不良等)。

楼主:
把R26的输入端从板上脱离(图中为端),直接输入直流电源,电源起振正常!排除了电源故障,剩下就是旁路继电器,电解,整流,旁路概率大。

楼主:
螺丝松紧度决定电源

楼主:
螺丝不上就正常工作,拧紧就间歇。

网友G:
把螺丝孔扩大1-2mm,螺丝套绝缘管穿孔。遇见过几例ABB510的pcb板内部短路的。

网友H(2022-11-28):
主板绝缘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