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大家好,变频器的PB是外接自动单元,如果谋单位错把地线接入PB上,会有什么后果?能炸机吗?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PA是母线电压,PB上没有电压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肯定烧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这是个值得参与的事。fireray二楼能简述原理吗?有人说能烧变频器有的人说不能烧。从理论上看,PB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的时候没有电压,只有在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的电势反馈给直流母线,使母线电压增高。使三极管导通,相当于把自动电阻接入直流母线的正负,泄放掉电解电容存的多余电压,使变频器得到安全。但有没有可能上电时会有一个泿涌使自动三极管瞬间导通一下呢?然后相当于把母线上的电压拉入大地引起炸机呢?去年我就遇上一次,一个什么牌的忘了,炸机,我是被请去帮忙的。当时我看现象是把地线误接到PB端子上了。换变频器把地线改过来,开机正常。从此没在研究,现在我回忆起来了。大家参与快乐!
据叙,该变频器是一上电炸的,并没来的及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是个值得参与的事。fireray二楼能简述原理吗?有人说能烧变频器有的人说不能烧。从理论上看,PB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的时候没有电压,只有在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的电势反馈给直流母线,使母线电压增高。使三极管导通,相当于把自动电阻接入直流母线的正负,泄放掉电解电容存的多余电压,使变频器得到安全。但有没有可能上电时会有一个泿涌使自动三极管瞬间导通一下呢?然后相当于把母线上的电压拉入大地引起炸机呢?去年我就遇上一次,一个什么牌的忘了,炸机,我是被请去帮忙的。当时我看现象是把地线误接到PB端子上了。换变频器把地线改过来,开机正常。从此没在研究,现在我回忆起来了。大家参与快乐!
据叙,该变频器是一上电炸的,并没来的及运行!

有时间做个实验。在有保护状态下实验一下。

网友D:
3楼分析得不错。大拇指赞一个。

楼主:
大家好,还有不同看法的吗?

网友E:
没这么接线试过,但是曾经有外包商接错这两根线(P线和N线接反),柜子都炸黑了的

楼主:
接反那肯定不行的,必定会炸机的。所以我们在接线时候,一定要细着认真的确认几次才上电。不要急于上电。但从原理上看,PB线的自动管平时应该是不导通的。看起来PB端子接上地线好像没事,但是尽量不要接错线,因为可能各厂家设计的自动电路不尽相同,有可能上电时自动管会导通一下,PB线如果误接了地线,可能会引起炸机!因为电子元件属于非线性元件,离散性很大,不像强电元件属于线性元件。不知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对?

网友F:
直流回路直接接地,如果是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的变频器,不会炸鸡
如果直接应用我们380V市电(3相五线制),那就恭喜你:鞭炮响亮

网友G:
接线一定要正确。

网友H:
把地线接到制动单元上,还没听说过。

楼主:
是配电的马虎造成的呗,只有马虎才会接错线或者不是对变频器很熟。

网友I(2016-06-19):
更正一下,PB端子是接制动电阻的,而不是接制动单元的,内置制动管与制动电路的变频器才有PB端子,制动单元一般接变频器的+-端子或PN端子。上述端子是不允许接地的。

楼主(2016-08-11):
这个是配电单位接错的,现在我似乎有个结论:也就是说:正常时PB端子是不导通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些变频器的耗能电路增加了对耗能电路的自检性能!也就是说变频器上电时耗能电路会导通一下。随后截止,而这自检导通一下正好PB接地呢就会导通炸机!我只能这样理解!

网友J:
同意三楼的说法,最好是接完线检查一遍。

网友K:
没敢试,应该会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