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断路器使用时间不长就了?

楼主(2016-05-07):
为什么这个断路器使用时间不长就了?

楼主:
为什么这个断路器使用时间不长就报废了?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吗?

网友A:
1、选型要选对
2、质量要过关才行

网友B:
直接带载分合闸吧?这样肯定用不久的。

网友C:
频繁带负荷合分闸
选型不当
质量问题

网友D:
更换触点即可

网友E:
就算用差一点的,在输出侧加装灭弧装置也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F:
楼主爆力拆的???

网友G:
这个断路器可能是频繁带动负载启动了吧。

网友H:
触点烧成这样了

网友I:
浙江制造出品,你还想咋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从哪看出的?

网友K:
触头都烧黑了,说明你的选型偏小,另外就是质量相对来说差

网友L:
选型没问题的话就是质量的问题了。

网友M:
负荷多大,具体什么情况(比如故障现象)。

网友N:
换个好点的牌子吧

网友O:
是不是用的杂牌的啊

网友P:
用个大点的牌子试试

网友Q:
负荷稍大,或开关质量一般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从哪看出的?
粗燥的质量:镀锌件外观不均匀,电木料很差,触头基本没有镀银,而正规都是银合金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爆力拆的???

楼主:
开机关机是有接触器的,不是带载启动的。

网友R:
在什么环境下工作?很重要!

网友S:
估计是带载就直接,咚一下子,拉下来了。过瘾吧?

网友T:
负荷大?
接触力度不够?
质量问题吧!

网友U:
什么价位啊?

网友V:
这还算不严重的 。我们这里直接粘上。

网友W:
带载分合闸吧,就会烧触头

网友X:
质量问题

网友Y:
容量合适,质量过关。就可以时间长点。

网友Z:
确实那边产的用的时候也惨啊。记得以前热水器用的浙江人民32A漏电断路器,每年都要更换,备用的多没办法,后来我让去买的施耐德的,用了有3,4年了还没更换过。质量不是差一点点啊。

网友AA:
 空开质量一般,选型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