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ddrvi 和dplsy指令都不能让伺服电机反转(设置的是脉冲加方向)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器坏了,是不是驱动器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吗(用的松下A5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脉冲加方向,方向信号通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向信号通了但是不改变方向

网友B:
监控下伺服驱动器的方向信号正不正常。
方向信号有没有接收到可以监控的

网友C:
伺服设置及接线先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D:
是不是高速适配器的fp   pp拨码开关拨反了

网友E:
确认输出方向是可以切换的,就去查伺服设置和接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接线看了下没问题,伺服设置需要怎么设置啊,我就只设置了脉冲加方向。会不会是伺服驱动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高速适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确认

网友F:
ddrvi后面的脉冲数一次给正,一次给负,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G:
ddrvi指令自带方向控制,脉冲数目的正负决定方向信号输出,dplsy指令自身不含方向,你需要另外处理方向信号(顺带说一句:方向信号要求提前脉冲信号最少一个扫描周期,你直接给出方向信号延时0.1S再输出脉冲保证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脉冲不管给正还是负,方向信号y2始终是off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ddrvi方向信号Y2始终是off状态,用dplsy指令加上方向信号y2可以反转但是要先正转几圈才开始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ddrvi指令方向信号不管脉冲是正还是负Y2始终是off状态,用dplsy指令加上方向信号y2可以反转但是要先正转几圈才开始反转

网友H:
那就是方向信号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伺服设置及接线先好好检查一下;
检查伺服驱动的方式,确认驱动为脉冲加方向,不要是正反向和差分脉冲输入控制,检查配线确认方向信号线没有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认接线没问题,也是设置的脉冲加方向。还是不行哒。会不会是驱动器坏了,如果是坏了到底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J:
觉得有没有可能是程序原因

网友G:
你看一下Y2有没有重复输出的问题再说
另外就是三菱定位指令在定位完成之前必须一直ON(欧姆龙的只需要脉冲即可,且停止发送脉冲需要专用指令操作)

网友K:
24V接了吗  松下的要SON才可以接收脉冲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要一直on?y2没有被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手册上面的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J:
不一定,书也有可能错了

网友E:
这两个指令不能在同一程序中使用。你可以直接外部短接方向信号试试。

网友L:
看驱动器有没设成禁止反转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要一直on?y2没有被占用。
这个就要问三菱软件开发工程师,俺就知道照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