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求助:今检修一台老式等离子切割机(上海通用 LGK8-63)高频引弧 出气正常,就是不能切割,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电压在240伏左右,输出的2个接头 枪线搭地线均换用过?

楼主:
补充一下:气压在0.3-0.4之间,三相整流桥正常,按下手柄开关,通气 同时有高频引弧,高频引弧维持1-2秒停止

楼主:
求助:今检修一台老式等离子切割机(上海通用 LGK8-63)高频引弧 出气正常,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电压在240伏左右,输出的2个接头 枪线搭地线均换用过,气压在0.3-0.4之间,三相整流桥正常,按下手柄开关,通气 同时有高频引弧,高频引弧维持1-2秒停止,就是不能切割

网友A:
机器能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机器能走吗)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的等离子切割机是接触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
再就是楼主按开关后开一下等离子机器里面的高频板2个电机之间放电正不正常
还有就是三相电正不正常如果三相缺相等离子机器按开关后也会值出气不打火

楼主:
(等离子切割机是接触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是老式的,用接触器,变压器是用硅钢片的Y/Y链接
(再就是楼主按开关后开一下等离子机器里面的高频板2个电机之间放电正不正常)放电正常
(还有就是三相电正不正常如果三相缺相等离子机器按开关后也会值出气不打火)电源三相就算缺相的话,切割0.5的铁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离子切割机是接触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是老式的,用接触器,变压器是用硅钢片的Y/Y链接
(再就是楼主按开关后开一下等离子机器里面的高频板2个电机之间放电正不正常)放电正常
(还有就是三相电正不正常如果三相缺相等离子机器按开关后也会值出气不打火)电源三相就算缺相的话,切割0.5的铁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却相是不弄切割的在薄也不行

网友A:
定位没成功···

网友C:
点火只能证明高压点火正常,主工作电源肯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机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啊,只要控制电路有电,在工作时输出端有足够的电压,没有压降的情况下,缺不缺相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D:
可能原因是高压板的高压不强,可以调少一点隔隙,或是更换两输出绝缘端子是没处理好和机柜相连了,

网友D:
你的能测出有直流240V的空载电压,可以做试验:把正负两端短接,按一下枪开关,听有没有电流声音,有的就是主电路没问题,有电流输出,就查高压这边,高压板可能是高压不够强,可把打火的隔隙调少一点,可是高压串到别的地方了,可能更换两个输出头时绝缘没处理好

网友E(2017-06-17):
没有回答到重点上啊。

网友F(2019-01-28):
注意!根据个人经验,以检修天津单LGK30为例估计有20多年了。等离子切割设备不要带电测试。高压故障很少出现。一般进气孔都有一压力传感。直接控制向等离子提供电源的接触器。这个传感器。也就是压力开关。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等离子的切割,要经常检修。